楼主(2017-02-04):
问题详细描述一下:
组态王版本6.55
起初装好了可以正常使用,由于粗心大意未改安装路径造成安装盘很乱,于是整理了一番后不能使用,然后卸载,之后发现卸载不完全,也重新安装不了,试过删除注册表,360等都卸载不干净,又不想重新做系统,网上针对6.55的完全卸载方法不多,希望遇到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A:
貌似这种情况还真只有装系统这种大杀手锏能搞定

网友B:
你多做几个系统不就可以了,我自己用的就是256G的SSD分区了8个装了4个XP专业版,2个win7 32位旗舰版,2个win7 64位旗舰版。然后再弄了块120G的SSD装资料。遇到有些软件安装在一个系统有冲突就换一个,爽得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也太JB夸张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教主真是威武~! 一台电脑装了这么多系统~! 佩服啊!

网友E:
教主任性,好方法。

网友F: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般人一般电脑能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你多做几个系统不就可以了,我自己用的就是256G的SSD分区了8个装了4个XP专业版,2个win7 32位旗舰版,2个win7 64位旗舰版。然后再弄了块120G的SSD装资料。遇到有些软件安装在一个系统有冲突就换一个,爽得很。
你太震撼了!

网友G:
可以问亚控要一个专门用于卸载组态王的东东!

网友B:
回复 网友G:
这个不算啥,我有好几块硬盘加起来一共有30多个系统还有20多个没有安装过任何其他软件的纯净版。我们面对的类型和品牌比较多有时候没办法为之,所以多做了些留着备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啥,我有好几块硬盘加起来一共有30多个系统还有20多个没有安装过任何其他软件的纯净版。我们面对的类型和品牌比较多有时候没办法为之,所以多做了些留着备用。
我只是把14种组态软件、20种PLC编程软件、24种触摸屏软件装在了一个系统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算啥,我有好几块硬盘加起来一共有30多个系统还有20多个没有安装过任何其他软件的纯净版。我们面对的类型和品牌比较多有时候没办法为之,所以多做了些留着备用。
是win7*32位旗舰版系统

网友B:
回复 网友G:
我用的电脑都比较老G41主板E8300处理器,有时候一个系统安装多了开机内存吃紧,而且有的软件安装了开机后要好久才能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没办法啊。

网友H:
回复 网友B:
你这太厉害了!
不过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电脑都比较老G41主板E8300处理器,有时候一个系统安装多了开机内存吃紧,而且有的软件安装了开机后要好久才能操作系统和其他软件,没办法啊。
你是人才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多做几个系统不就可以了,我自己用的就是256G的SSD分区了8个装了4个XP专业版,2个win7 32位旗舰版,2个win7 64位旗舰版。然后再弄了块120G的SSD装资料。遇到有些软件安装在一个系统有冲突就换一个,爽得很。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J:
楼主试试清理类的软件,如ccleaner这类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B:
你每个分区有多大?

网友B:
回复 网友K:
30多G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