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MC1200这个芯片是一般用在伺服驱动器中的驱动电路中的驱动芯片吗?

楼主(2017-02-04):
(无正文)

网友A:
哥哥,驱动用这个就是大材小用了。这个是隔离的线性良好的放大器。这样的良好的线性曲线用来做PWM驱动我想应该没有人那么舍得吧。而且这个也很不适合直接驱动模块。 个人看法不喜勿喷。

网友B:
这是W相电流检测隔离光耦,跟A7840电路一样。

网友C:
检测电流用的IC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