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在伺服驱动器中这三个继电器的作用是什么?必须要有它吗?为什么一定要三个?

楼主(2017-02-04):
我看了变频器的书,但里面没有提到继电器,所以请问一下,感谢

网友A:
旁路继电器,3个并联增加容量。

网友B:
楼主这是什么驱动器的图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它的开和关对电路有什么影响??我印象中上电的话就会开,断电一会儿充电电容放电完就会合,为什么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防浪涌电流啊

网友C:
回复 楼主:
旁路预充电电阻啊

网友D:
个人看法继电器并联使用不是个好方法,感觉怎么有三个并在一起的?好奇怪是不是有一个是冗余的?还有这个光耦和三极管做成达林顿结构总是感觉不是很好在开启三极管时容易烧光耦,当然不是经常开关那也没啥好说了。三菱FX3U的晶体管输出就和这个驱动一样,很容易烧光耦。

楼主:
感谢各位,我想通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啊?想通了?想通什么了?
楼上说的问题其实涉及两个。第一,继电器的触点旁路控制。那么旁路的是什么?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是旁路了预充电电阻。尽管没有实物证明,是猜的;第二,三个继电器触点并联?这是扩容的一个手段,只有主电路的应用,才有可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预充电电阻的旁路条件是,电阻两端电压基本差不多时,才需要旁路,所以这时候采用继电器的三个触点并联操作,也不会产生大的开关火花。而且,这样的并联触点相当于刀闸的使用。应该是安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恩,您说的很对,是有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