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7-02-04):
求哪位大神告知一下
这个型号的法兰表示什么意思,
尤其是三个数字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
型号为HG/T20592-2009  BL25-16RF  200

网友A:
这还是找厂家咨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我在看看

楼主:
终于知道了,
HG/T20592-2009——为原化工部标准
BL25-16RF  200——BL为法兰盖,该法兰盖公称直径DN25,公称压力PN16,密封面为突面(RF为突面,M为凸面),法兰
                 外径115mm,该法兰盖的材质为200系列不锈钢。

网友A:
采用什么元器件,如果对其不了解,我一般都是直接咨询元件制造商的技术,问一下,说明目的,都会得到满意的回复。包括一些制造商没有公开的企标技术数据。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使用,对用户的需求,制造商们还是热衷于帮助的。

网友B:
其实吧,你到批发市场找卖管道和法兰阀门管件的给你一个手册就是了,里面大把你需要的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时间出去试试,是得扎个手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