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4):
    咨询过松下珠海工厂生产伺服电机200W、400W伺服电机未做转子动平衡,现在我司电机(仿松下)也未做转子动平衡,感觉电机机身有点振、伺服控制驱动电机在空载额定转速条件下部分电机能够听出来轴承有异响、前后轴承都有,请问各位大拿,是不是电机未做动平衡导致电机轴与电机轴承磨损严重,还是轴承原因啊(换过好几家轴承厂商 人本、NSK、TPI,轴承异响依旧存在),万分感谢。

网友A:
这可能跟加工精度有关,轴同心。

网友B:
电机外壳的精度不够吧!
水平不一致?

网友C:
200W、400W伺服电机由于功率小,动平衡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看你主要问题是部分电机在空载情况出现部分轴承有异响。你完全可以这样做:把无异音的伺服电机和有异音的电机转子及定子分开标记,互换定子及转子用统计排除法,确定问题根源,再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网友D:
    做不做动平衡不仅要看转子的加工精度,而且还要看电机转速高不高,楼主的电机振动问题我认为还是动平衡问题,并不是轴承问题,如果从加工精度方面解决不了,还是做做动平衡为好。

网友E:
电机转子做动平衡我认为是必须的。不做动平衡,就会有谐振产生。而且做个动平衡矫正,不是难事呀。

楼主:
我司外发40台转子做动平衡,可是轴承依旧有异响。问题依旧没有改善,论坛中谁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切实解决了的,可以多联系。我司在深圳 方便的话可以来司共同探讨解决,解决完成的,必有重谢。陈伟强   13827203160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机的轴向应该给轴承留有窜动间隙,许多电机在轴承外圈侧面安装有波浪形弹性垫圈。楼主可用手抓住电机轴轻轻左右推拉,看看有没有轻微的活动间隙,若没有就有可能是轴承轴向憋劲造成的异常响声。另外轴承内、外圈与轴和孔的公差也不能太紧,太紧的话安装后消除了轴承游隙,也会造成轴承异响。轴承间隙小除了会造成异响外还会造成轴承发热。
  由于没有见到实物,以上仅仅是我分析的一种可能性,但愿能帮到你。

网友F:
电机通电以后定子转子会产生对齐效应,通俗一点就是定子转子的磁场中心对齐,而机械加工装配如果没有预留该活动间隙有可能导致一端轴承类似顶死,此时不出来轴承有异响那就见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