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4):
那位大神给个西门子200smatr与条码枪串口通讯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位大神给个西门子200smatr与条码枪串口通讯的程序
你可以提要求,可以为您效劳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感谢了 就是 西门子200PLC与条码枪自由口通讯 PLC来读取条码枪扫到的条形码 我就是不懂在 条码枪 读回来的数据 存在在哪里 又如何用条码枪度回来的数据 与其他数据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 就是 西门子200PLC与条码枪自由口通讯 PLC来读取条码枪扫到的条形码 我就是不懂在 条码枪 读回来的数据 存在在哪里 又如何用条码枪度回来的数据 与其他数据比较
需要对西门子的自由口熟悉!可以参考系统手册中的例子!和扫描枪通信,一般情况下PLC只接收不发送!一般接收的时候会有起始符和结束符,如果接收的字符串长度一定的话,也可以将接收字节数作为结束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 打扰啦

网友B:
你这直接要程序,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网友C:
要看什么条码枪,一般这玩意都是自有协议,不同品牌不一样

网友D:
条形码也得有编程手册,PLC读取接收

网友E:
1\按条码枪端口配置PLC端口如停止位长、数据位长、通讯速度等
2\按条码枪协义配置PLC端口如是否使用特定的字符作起始、终止字符;是否使用帧检测、是否使用接收字符数作终止检测等
3\然后就是根据协义写通讯程序了如是否需要软件握手、一般情况下PLC处于接收状态、扫描一个条码后条码枪会将数据发送出来、然后PLC开个接收中断、当接收到一帧数据后再将条码提取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