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7-02-04):
我两台132kw变频器有78个月没有用了,现在开工,手上有一台三相调压器,手动6kw的,可以用来缓上电吗?功率够不够?怎样上电?谢了!

楼主:
另外,可不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上电?或者用小功率变频器的输出给大变频器缓上电?一并请教!

网友A:
2个分开,一个个上;
安全的方式:25%额定电压30分钟以上,再50%额定电压30分钟以上,75%额定电压30分钟以上,然后就直接上额定电压了;
7~8个月时间不算长,一般用50%电压直接上也没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可不可以用可控硅调压器上电?或者用小功率变频器的输出给大变频器缓上电?一并请教![/quot,
    决不可以用一台变频器直接带另一台变频器,会炸机的。

网友C:
6KW的足够  慢慢调上去

网友D:
应该是够了一步步加压吧

网友E:
可以用,7到8个月不算长

网友F:
132KW的变频器,空载上电,6KW的调压器够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