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大电容滤波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为何电容容量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楼主(2017-02-04):
同时对电容充电和同时为后级放电电容的电压值是如何的变化?
只有对电容充电,后级没有用电时电容又会怎么样?

网友A:
找个示波器测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找找,但三相380V点测起来很恐怖。。。

网友B:
电容器是什么属性的元件呢?它是储能元件。电容器就像是蓄电池,他可以通过充电储能,再通过放电耗能。所以它的容量越大,储能效果就越强,使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保持稳定的时间就越长。仅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放电的时候是应该这样理解吗:放电是电容电荷减少电压减低,但电路还在整流给它充电,所以电压依然没变?

网友C:
把他理解为水库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他理解为水库吧
用于滤波电路时比作水库或者水缸是恰当的。

网友E:
电容就相当于蓄电池工作在冲放电状态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放电的时候是应该这样理解吗:放电是电容电荷减少电压减低,但电路还在整流给它充电,所以电压依然没变?
50HZ交流电整流后全部为正半波,电容充放电的过程很快,波形被电容“拉平”,也可以称之为脉动直流电。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容是记忆元件,是有动态过程的。放电开始时因为储能的作用,电容端电压是不会降低的,只有随时间放电电荷不断地减少,才会把电容的端电压拽低。所以电容器是有一个放电时间常数的。电容的充放电特性,由电池的容量、材料决定。

网友G:
就像水池,容量越大,你放水时影响会越小;

网友H:
把电容比作水库,很形象!

网友I:
容量大可以更好的降低纹波系数,出来的直流越平滑。

网友J:
电容就像一个水库,水库越大水越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说电容放电不会把电容两端电压拉低,这个好似不太现实吧,电容放电不是电荷的流动(电流)吗?用电容的u=q(0)+/id(t)不是说明电容放出电荷会使电压减低吗?

网友K:
这个和充磁机原理一样,电容大少来判断

楼主:
电容放电不会把电容两端电压拉低,这个好似不太现实吧,电容放电不是电荷的流动(电流)吗?用电容的u=q(0)+/id(t)不是说明电容放出电荷会使电压减低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唉,你应该看一下电容器的放电曲线,电容器放电过程随时间电压变化。否则要电容器平波做甚?再说一遍,以后不再重复,电容器是记忆元件,不是线性元件。

网友B:
到现在楼主似乎没有理解什么叫随时间变化这个概念。如果电容一放电,端电压就变,那电容器平波还有啥作用呢?逆向思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找找电容放电曲线来看看,感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能不能帮我找找放电的曲线呢??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楼主:
还是不太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