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问,这里面的的电感电流突然增大不是应该产生左负右正的电动势吗??为什么书会说左正右负呢?

楼主(2017-02-04):
(无正文)

楼主:
怎么说呢

网友A:
你不是在书上写楞次定律,就是这原理呀,有电流增大L线圈阻碍它增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书上面说的电动势的方向和我用楞次定律得出来的电动势方向相反啊!所以我怀疑书本是错的,但一般书本是不会有错的,但我又想不出我哪里出错了

网友B:
楼主不考虑电流方向吗

网友C:
书没有错呀,这里只是一个电感符号。楞次定律是对变化越大的的电流产生的阻抗越大,一般整流电路的C容量较大,刚接通瞬间可看成短路,这时电感L就会产生一个较大的电阻,这样就防止了浪涌电流,你这时就可以把电感看成一个电阻不就是左正右负的阻碍电动势吗?

网友D:
书是对的,根据楞次定律:感应电流的磁场总要阻碍引起感应电流的磁通量的变化。图中电感中主电流的流动方向是从左至右,产生的电压就是左负右正;而电磁感应电流的流动方向是从右到左,那么感应电动势的方向必然为左正右负。
在这里关键要分清正常电流方向与感应电流的方向,这样你就理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噢噢,就是说电感内部产生的电动势的电流流动方向是从负极流向正极???

楼主:
各位不好意思,我忘记了电动势内部电流的方向是从负极流向正极。。。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电感在储能或释能时电压极性相反,电流极性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