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2dp问题

楼主(2017-02-04):
一块315-2dp,315-2AH14-OABO/固件版本V3.3.2硬件组态无法上、下载,显示在线:找不到其他激活的伙伴。电脑和其他300cpu通讯正常,拔下MMC卡也不行。求助!编程软件V5.5SP2。

网友A:
我所有的西门子软件都给你: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oAsHX
密码:opkc

网友B:
升级软件的固件看看

楼主:
升级了不管用!315固件版本V3.3.2 编程软件硬件组态里是CPU315是v3.3  这两个版本通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有的西门子软件都给你: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oAsHX
密码:opkc
谢谢版主东西太多消化不了!表情我的315固件版本v3.3.2编程软件里是v3.3能组态吗?

网友C:
根据所述,可能情况是:
1你要下载的软件MPI地址与当前CPU的实际MPI地址不一致。任何西门子出厂的新CPU默认MPI地址是“2”。
如果不一致,修改方法如下:打开下载软件的硬件组态,PLC/Download,出现新的对话框,按下“刷新”按钮,选择要下载的CPU,改变CPU的MPI地址,再下载;
2所用的连接电缆及PG/PC设定问题,不知所用为何电缆;如果用PC Adapter,并且你的PC有COM端口,是不要下载任何驱动软件,只要把PG/PC设定为"S7 ONLINE (STEP7)- - PC Adapter (Auto)即可;如果用CP5512 等,也要进行类似设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所有的西门子软件都给你: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oAsHX
密码:opkc
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所有的西门子软件都给你: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LoAsHX
密码:opkc
版主
客气了啊!

楼主:
谢谢大家CPU坏了,通电空载380mA外壳有点热。拆开有一变压器的元件烧了!!

网友E:
我们现在全部用pn的了 dp的还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