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的控制

楼主(2017-02-04):
A电机为37Kw二极高速电机负责磨粉生产。B电机是0.78Kw四极电机负责给A供料。现在问题是料形状不规则导致A电流忽高忽低,B电机固定供料转速有时候也会导致A电机过电流,偶尔也会把A电机烧毁。请专家设计一下,若A电机电流如果升高,B电机减速,若A电流减少而B增速!谢谢工控坛上高手指教!!

网友A:
电流变送器十变频器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关键是a电机变送器4一20mA电流如何去控制B电机的变频器。是不是A电机的电流升高,而B电机的转速也跟着上升,要求的A电机电流升高而b电机的转速下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关键是a电机变送器4一20mA电流如何去控制B电机的变频器。是不是A电机的电流升高,而B电机的转速也跟着上升,要求的A电机电流升高而b电机的转速下降。
PID控制,类似于恒压供水。变频器手册上都有相关案例

网友C:
A电机的电流升高,而B电机的转速也跟着上升,要求的A电机电流升高而b电机的转速下降。

楼主的要求完全可以实现,按楼主的要求,也就是反比例控制,这是变频的基本功能,几乎所有的厂家都具备,以下是普传变频PI7000型,左图是正比例控制,右图是反比例控制。

网友D:
A电机换成四极的!

网友E:
用A电机的电流控制B电机的速度

网友F:
简单的解决方案:
两台变频器+两台电流变送器+PLC控制器,需要编制PLC的模拟量处理程序和控制变频器转速的梯形图程序。

网友C:
最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1台变频器+1台电流变送器
A电机工频,经A电机+电流变送器
B电机变频,A电机的电流变送器接入B变频,利用变频内部可编曲线控制B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