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5):
求助;一台三本变频器.型号是AC30-T3-187P.想调整一下加减速时间.因沒有找到说明书请大师们吿之加减速时间在哪个参数项里?谢谢

网友A:
这个找制造商不一下子就搞定了吗?三本变频器,我都没见过啥样子的呢。

网友B:
没见过这个型号的,其他型号的基本参数都差不多,序号也相同。你可以找其他型号的参考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