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运转问题

楼主(2017-02-05):
我厂的直流油泵,电机直流 只需要转向。现在现象是 启动后先向一个方向转了一下 然后马上另一个方向转速速慢慢下降 然后人工断电了。启动和运行方向不一致。QQ285205112

网友A:
最后一张接线图,有问题吧?左边的与右边的接法不一样呀。A1和E1。左边是分开的,右图是并接的。倒底是哪个?

楼主:
回复 楼主:
那个是网上找来的接线图。手花的是厂家给我的接线图。

网友B:
光有故障现象不好判断啊!楼主测量一下电枢和励磁的电压电流啊!

网友C:
负载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卡住了转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故障现象是 先一个方向转了一下 然后反方向开始转 速度慢下来了。然后听了  这样正常吗? 正常启动过程是什么样的 对这个东西真心不懂。电工白学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我都不知道测量哪里才好,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转一下 然后翻转了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一套正常的直流电机启动是平滑的启动过程,这个现象建议检查一下驱动器,功率不大,有条件的考虑换个驱动试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直流电机是一个直流屏柜子控制的。好像没有你说的驱动器。 我怀疑是不是换向器接反了 或者是某个正负极反了。

网友E:
之前运行正常吗, 如果之前是正常 的,那就不用考虑电路接线的问题,应该还是有电路元件的故障。

网友F:
是的,如果之前是正常的,接线可靠、电压正确平稳,则可以考虑负载等的情况;
但不了解的,先不要动手,并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楼主:
共有2台直流电机 因为进水后全部拆开 后进行装配 有可能转子定子互换过这样会有影响吗?接线不清楚和以前是否一样,但是和厂家人员确认说是对的。我现在怀疑是2个转子调换了,有这个可能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负载在齿轮油泵,出口门打开运行。准备下午把负载断开进行试验看看运行情况。

楼主:
谁能给我一个直流油泵 的启动原理图。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可能啊

网友G:
是碳刷的吗?是的话,检查一下碳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碳刷的。我感觉是2个直流电机的转子装反了。现在已经更换了,明天看看是否运转正常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是这么回事  2台直流电机的转子调换了。现在正常工作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真是见识了,转子装反会转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哥们转子是不会装反的,是2台一样的直流电机的转子调换了 然后出现的现象。

网友H:
哦,明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在这里不算最憋的 还是挺欣慰。呵呵

网友I:
你的生产要求是什么
 是他一直转还是什么  不说清除没有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可能正反转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直流油泵,2台直流电机转子被我调换了 才会翻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