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屏时钟显示FF

楼主(2017-02-05):
请问哪位大侠碰到过?请指教!

网友A:
进入时间设置页面,重新设定,检查一下电池电压;

楼主:
此屏无电池

网友B:
没电池那找个PLC连起来看正不正常。

网友A:
屏的型号先报上来;

网友C:
是不是读的PLC的时间?
除了时间不对
其他都正常吗?

楼主:
虽然问题没解决,但是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D:
屏没内置电池,时钟数据应该来自PLC,应先检查通讯是否正常,再检查PLC是否正常。

网友E:
一般都是用触摸屏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