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5):
一台丹佛斯vlt5000变频器 22kw 负载为风机 停车参数为自由停车  但是实际停车的时候 电机会突然响一下然后又正常   好像是变频器输出了直流刹车动作 也不报故障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A:
你试试把变频器的减速时间设置长一下,是不是变频器还是电动机

网友B:
   这个声音应该是电机中通入直流制动电流而产生的。

网友C:
参数查看是否设制了直流制动;

网友D:
惯性停车与斜坡下降停车控制字不同,所以查停车源连接的控制字参数,就知道了。

网友E:
检查变频器设置吧

网友F:
先看看机械有没有故障,然后把变频器参数记下,初始化一下看看,重新设置

网友G:
应该是机械问题吧,把负载脱开试一试就晓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