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谁能告诉我

楼主(2017-02-05):
我发现我们公司大部分电机均采用与主动轴经减速机垂直连接,这种连接不是功耗大,而且更换成本高,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除了节省空间。

网友A:
应该是设备对力矩有要求的。

网友B:
马达是否与减速机连接,需要看所驱动的负载机构提出的运转的工艺要求,不懂你们公司的马达是驱动什么运动机构的呢?
马达与减速机是垂直连接还是水平连接,要看机电工程师对设备设计时候的安装图纸与安装要求,这个是机电工程师的个人意图。

网友C:
可能与机械设计的选择及要求有关,比如类似于1楼所提到的。

网友D:
    设计人员搞设备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如:空间布置、自锁功能、传动比、配套厂家、可靠性、载荷状况等等。电机轴与减速机轴垂直的减速机有两种:一种是蜗轮蜗杆减速机,它具有传动比大和自锁的功能;一种是锥形齿轮。至于为什么楼主工厂选用电机轴与输出轴垂直的减速机,那要根据具体设备具体分析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解释

网友E:
这种连接运转速度比较恒定。恒转矩用比较多

网友F:
有些设备一升级就不再用减速箱了

网友G:
只要还是传动转矩,而且可以保证整线的电机和控制的一致,便于采购,也不晓得说的对不对!

楼主:
我这是一个食品企业,采购多家的设备,无论是50kw以上的电机还是0.75的小电机都是这种方式

楼主:
这是我随机拍的照片

网友D:
   看了图片后,我认为在这种设备上选用这种减速机是十分合理的,一是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少;二是安装方便,省了联轴器,没有安装调整的问题。

楼主:
如果是平行的同样可以实现不用联轴器,而且像重载对减速机电机都好啊!

网友H:
   看了图片后,我认为在这种设备上选用这种减速机是十分合理的,一是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少;二是安装方便,省了联轴器,没有安装调整的问题;三,这应该是低速运转设备,还节省设备成本;四,蜗轮蜗杆减速机具有自锁功能

网友I:
这种连接更换快捷:因为现在的机电产品都不能连续工作50年不会损坏了,不再是以前的质量第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