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A的整流机上午还用的好好的,下午就开不起来,上电就跳闸

楼主(2017-02-06):
没有负载输出的情况下,打开电源开关就跳闸。才用一年不到,使用环境也很干燥,只是有少许的灰尘。叫来设备商一路排查下去发现是变压器有问题(可控硅、整流硅都没问题),这下摊上大事了

楼主:
上电瞬间,整流柜内一声闷响,但又没观察到明显的短路、烧焦现象。万用表测变压器又没发现问题,拆除变压器电源线后可以上电。

网友A:
对于制造厂来说,设备部件有问题,一般不是大事。

网友B:
换这么大的变压器要花不少钱了
这是电镀上的设备吗

网友C:
变压器匝间短路吗?像这样的变压器损坏的应该不多吧。是不是你的变压器二次侧负载问题导致变压器损坏还是就是二次侧负载的问题。

网友D:
元宝还是挺好的

网友E:
是 不是春节长时间没有开。

网友F:
厂家有分析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厂家有分析什么原因吗?
还没找原厂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匝间短路吗?像这样的变压器损坏的应该不多吧。是不是你的变压器二次侧负载问题导致变压器损坏还是就是二次侧负载的问题。
目前还不清楚,二次侧接的是整流硅,48个300a,上海三社的。

网友G:
变压器测量有短路吗?
烤鸡试试看?

网友H:
那个方形盒子两边都有接线的是什么元件。

网友I:
还好,应该还在保修期内

网友J:
可能是设备出现小毛病,没有人去认真检查

网友K:
整流变压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多检查可控硅与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整流变压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多检查可控硅与负载
控制主板上坏了一个芯片,主板盒内坏了一个380v/18v的变压器,送电时未发出触发可控硅信号的情况下,1组主变压器有通电导致三相不平衡跳闸。
现已解决。

网友L:
专用设备,还需专业厂家来处理。这种设备其实如果不经常接触,根本就不会修。

网友M:
搞定了吗

网友F:
我说嘛变压器怎么会轻易挂了呢。

网友N:
请问下你这上面除可控硅外,还有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吗   还是就用可控硅直接触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下你这上面除可控硅外,还有大功率的整流二极管吗   还是就用可控硅直接触发的。。。
有48个大功率整流二极管,sanrex 30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专用设备,还需专业厂家来处理。这种设备其实如果不经常接触,根本就不会修。
确实不怎么敢动,没有配件,怕扩大故障

网友O:
功率大就是不一样   有什么特别功能吗?

网友P:
变压器一般问题不大检查一下接头或可控硅等元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功率大就是不一样   有什么特别功能吗?
大电流啊,还要什么特别功能?

网友O:
回复 楼主:
保护电路方面   如果是单纯的整流 需要那么复杂?

网友Q:
好大的a数。。

网友R:
目前大功率整流都是用1000A输出规格并联应用,单机5KA输出其实也不是很大,相对电解铝那种几百KA输出的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R:
目前大功率整流都是用1000A输出规格并联应用,单机5KA输出其实也不是很大,相对电解铝那种几百KA输出的来说
实际用的话我这边最大电流都没超过1000A,大多数都是5、6百A电流

网友S:
小变压器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小变压器烧了?
是的,380V/18V变压器有三个,烧掉1个

网友H:
保修期内最好交给厂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保修期内最好交给厂家处理
还有一台偶尔会发生跳闸,厂家都说不准是哪里问题

网友T:
保修期内叫厂商过来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