翘板开关的符号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06):
哪位前辈帮忙看下,这是2个不同的翘板开关的符号,能否解释下具体的含义?比如说是几档位的,是否是锁定的.....

网友A:
按图示好像都是3档位的,上一图中间档为空位;或者,看看理解是否与图纸要求相同。

网友B:
图一用的1
图二 1和2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