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芯卡死故障

楼主(2017-02-06):
一台液压设备,得电关死油路,在使用过程中压力低,电磁阀得电正常。手机捅阀压力也低,拆阀芯发现卡死,换后正常

网友A:
是今天早上出的机床故障吗!!!

网友B:
可以洗一下试试

网友C:
油里有杂质

网友D:
阀里怎么没有看见油的痕迹。

网友E:
日常维修示例,常规思路。

网友F:
洗洗应该就好了

网友G:
油质不好还是杂质过多导致阀芯卡滞?
装过滤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阀里怎么没有看见油的痕迹。
阀芯未清洗,其余已清洗了
高压阀220bar

网友H:
常见故障,得电不动作

网友I:
这阀看着质量不错!这个更换阀体比较麻烦!

网友J:
先把滤油器维护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力士乐的。更换阀体,需要泄压,O型圈等更换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J:
前端带过滤器,这个图片受现场污染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