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PLC编程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楼主(2017-02-06):
向这样的程序如何编写,在编程软件上,就是=
≥ ≤向这样的

网友A:
这些是触点比较指令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软件写,比如我要写与母线接一个常开点我可以写LD x0.就行,比如我要写等于D10K5这条程序我应该如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软件写,比如我要写与母线接一个常开点我可以写LD x0.就行,比如我要写等于D10K5这条程序我应该如写
LD= D10 K5;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软件写,比如我要写与母线接一个常开点我可以写LD x0.就行,比如我要写等于D10K5这条程序我应该如写
现在的写程序的水平正的是……………………………………
人家两楼已经写出来了,非要写成这样才能看得懂。
键盘键入字母L,D,等号,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幕D,数字1,数字0,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母K,数字5,回车。
备注:空格是指你键盘上最长的那个键,回车是指你键盘上印有Enter的那个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软件写,比如我要写与母线接一个常开点我可以写LD x0.就行,比如我要写等于D10K5这条程序我应该如写
现在的写程序的水平正的是……………………………………
人家两楼已经写出来了,非要写成这样才能看得懂。
键盘键入字母L,D,等号,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幕D,数字1,数字0,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母K,数字5,回车。
备注:空格是指你键盘上最长的那个键,回车是指你键盘上印有Enter的那个键。
7楼也是苦口婆心了

网友E:
都已经这样说了,还不明白就只能视频教了

网友F:
这样应该可以看懂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这张图一贴,又要有争议了。

人家问应该用AND=还是LD=呢?

LD=与AND=有啥区别呢?

为啥我直接用AND=也没有问题呢?

……………………

然后只能等我进来解惑了。

网友H:
4楼正解。。

网友I:
多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C:
估计是由于输入时候没有注意空格造成的不能正确的输入的问题,很多的初学都有这个现象,特别是用三菱的软件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软件写,比如我要写与母线接一个常开点我可以写LD x0.就行,比如我要写等于D10K5这条程序我应该如写

现在的写程序的水平正的是……………………………………

人家两楼已经写出来了,非要写成这样才能看得懂。

键盘键入字母L,D,等号,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幕D,数字1,数字0,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母K,数字5,回车。

备注:空格是指你键盘上最长的那个键,回车是指你键盘上印有Enter的那个键。

好NB的解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的是怎么用软件写,比如我要写与母线接一个常开点我可以写LD x0.就行,比如我要写等于D10K5这条程序我应该如写

现在的写程序的水平正的是……………………………………

人家两楼已经写出来了,非要写成这样才能看得懂。

键盘键入字母L,D,等号,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幕D,数字1,数字0,然后空格,键盘键入字母K,数字5,回车。

备注:空格是指你键盘上最长的那个键,回车是指你键盘上印有Enter的那个键。
好有耐心。

网友M:
买本书自己先看看嘛!这基本问题还要来问。醉了

网友N(2017-07-23):
多练  多动手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