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控制器

楼主(2017-02-06):
请问前辈一个问题:LOGO!12/24RCo(不带显示屏)的控制器,一定要有存储/电池卡才能运行吗?我直接用USB PC电缆下载程序到LOGO不行吗?

网友A:
新的不知道,老的logo!不用,就是pc直接通讯,上传下载。

网友B:
应该不用,内部有存程序的区域。

网友C:
本机自带梯形图程序存储器,不用必须扩展存储卡才能运行,扩展存储卡只是为了应对梯形图程序容量巨大的执行程序。

网友D:
不用电池的;
程序下载到LOGO内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主遇到什么问题了?
只要程序灌进去就可以运行啊!

网友F:
直接下 我们从来还没装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