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如果是使用伺服系统且只有一套限位开关,那限位开关是接PLC上,还是接驱动器上好呢,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A:
当PLC有富余点时,基本上都接在PLC上。原因是显然程序员处理PLC的输入点的经验要丰富。
当PLC没有富余点或者根本不使用PLC的时候,那自然接在伺服器上,这样例如触摸屏等上位机可以通过通讯来了解当前限位开关状态。

网友B:
我们是接在plc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PLC有富余点时,基本上都接在PLC上。原因是显然程序员处理PLC的输入点的经验要丰富。
当PLC没有富余点或者根本不使用PLC的时候,那自然接在伺服器上,这样例如触摸屏等上位机可以通过通讯来了解当前限位开关状态。
就是考虑到PLC点数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接在plc上的
那伺服上还有没有接多一套

网友C:
一般都接到plc上边

网友D: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的,我是接了二套限位开关,一套接伺服,一套接PLC,主要是考虑安全问题,如果一套坏了还有另外一套保护,不会超行程。东西设计出来有二个行程接入点肯定有原因的,接与不接也许在国外没有这样的问题,应为国外设计比较保守,而且安全放在第一位,国内情况就不一样了,处处都讲成本,能省就省。

网友E:
PLC的多吧

网友F:
一般接在PLC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