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单位的高压风机采用plc 控制电脑画面监视,plc 和电脑都是由ups供电的,由于操作工早上擦电脑做卫生时可能碰到什么,造成线路打火ups 保护自动转为旁路,可是风机全都跳车了,分析原因可能是ups 转旁路时有一个瞬间的断电,而这个时间对于plc来说挺长的,不能扫描到现场数据,而造成了连锁跳车,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A:
UPS的供电结构是:直接输入市电供电,经过整流滤波给蓄电池充电的同时,也将直流电源输出到大功率的逆变组件,直接输出交流220V。
导致UPS旁路的接通条件,一般都是负载过流过载,导致超过蓄电池和逆变组件承受的最高电流规格。所以UPS芯片控制板,控制电源通路,直接跳过蓄电池供电线路和逆变组件供电系统,让负载直接和输入的市电相导通。

网友A:
你的案例,估计是UPS供电系统跳旁路以后,旁路的市电又跳闸导致的PLC控制器和工控计算机的电源供应被迫切断,导致的停电事故。

网友A:
所以,一般以为,UPS供电系统的维护,必须在完全停机以后才能进行。尤其是维护UPS主机,包括卫生的清洁。
而UPS市电输入线路的维护,可以完全切断市电进入UPS以后,由UPS的蓄电池系统供应负载的电源输出以后,才可以维护市电进入UPS的前级线路。

网友B:
之前是否做过类似的试验,情况如何;假设是打火造成了电压的降低,而旁路转换又需要时间,两者相加而时间过长。

网友C:
这个看程序分析比较清楚
有些设备控制电源是不能断,断电后全部停机!

网友D:
设备开机时尽量少动,尤其是生产线,一跳就是一连串

网友E: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uPs转换时,plc断电复位同时,现场一些压力变送器重新上电自检,输出4mA,而plc扫描周期小于压变自检时间,误认为压力低造成联锁跳车
楼主可以加个手动开关,和高压跳车回路控制

网友A:
UPS转换旁路电源,以及转换成蓄电池电源的时候,不会造成负载断电的现象。

目前的在线式UPS供电技术,采用了高频的大功率半导体晶体管电子元件,能够做到在UPS内部,切换电源通路的时候,时间控制在300毫秒以下,甚至更加低的时间。而负载的电源供应持续时间,一般不超过500毫秒,就不会断电重启,即使是对电源供应质量要求极高的工业控制计算机系统。

网友A:
我们的UPS供电系统,因为是供应电源给电脑的服务器系统使用的,所以严禁使用漏电断路器制作供电线路。
原因就是:如果使用漏电断路器制作供电线路,一旦线路频繁跳闸或者漏电断路器本身故障频繁跳闸,会导致电脑的服务器系统非正常关机断电,机械硬盘出现坏道损坏事小,系统崩溃不能正常开工就损失巨大了。

所以,市电进入UPS,可以使用漏电断路器;UPS电源输出,供应给负载的时候,强烈强烈不建议使用漏电断路器。

楼主:
按理说ups 转换旁路时不应该有断电的可能,可是由于这个故障已经出现两次了,还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理说ups 转换旁路时不应该有断电的可能,可是由于这个故障已经出现两次了,还没找到真正的原因
需要研究一下该UPS的内部结构,有的价格低廉的UPS主机,为了节省成本,在接通旁路的时候使用了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源通路,这样的垃圾切换方案,绝对会导致电脑主机断电重启。

而高性能的在线式UPS主机,切换旁路的时候,使用了大功率的晶体管进行无机械触点式的切换,绝对能够保障负载供电的持续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UPS供电系统,因为是供应电源给电脑的服务器系统使用的,所以严禁使用漏电断路器制作供电线路。
原因就是:如果使用漏电断路器制作供电线路,一旦线路频繁跳闸或者漏电断路器本身故障频繁跳闸,会导致电脑的服务器系统非正常关机断电,机械硬盘出现坏道损坏事小,系统崩溃不能正常开工就损失巨大了。

所以,市电进入UPS,可以使用漏电断路器;UPS电源输出,供应给负载的时候,强烈强烈不建议使用漏电断路器。
电脑和较大功率开关电源类负载用漏电断路器完全就是脑残找死的行为!
漏电断路器只是在高度触电环境的辅助保护

楼主:
我们的开关用的是普通的断路器,不是漏电开关,电脑重启无所谓的,我们关心的是plc在切换过程中为什么重启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部分ups转旁路是有中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的开关用的是普通的断路器,不是漏电开关,电脑重启无所谓的,我们关心的是plc在切换过程中为什么重启了
PLC跟电脑是一样的,有电源模块供电,有CPU芯片控制板,板上也有内存芯片等等。如果台式机电脑都挨断电重启,那么,PLC控制器也不可能幸免的。
有机会在设备停机闲置的时候,让UPS带一下大功率的负载,比如大功率的取暖器,大功率的电炉丝,让UPS自动跳旁路去,如果还是会导致电脑和PLC断电重启,跟领导说,该UPS严重不符合设备的供电要求,重新花费大价钱购买新款高性能的机型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