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VS1真空断路器拉簧的轴承掉落下来了,这个安装是不是需要专用工具维修啊?有大神告诉一下呗。

网友A:
来个图片看看

网友B:
搜索了一下,是高压开关吧;如果就近能够找到 有经验的人维修,可能好一些。

楼主:
感觉到不难,就是簧在拉伸状态,没有专用工具挂不上去。

网友C:
没什么专业工具
慢慢复位吧
不难的
主要是拆时注意顺序和细节

网友D:
这个结构不是很复杂,你要搞明白为什么会掉,不然装上可能还会掉

网友E:
上个图看看,释放状态下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