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现用的西门子S7-200PLC,一共两个串口,一个串口作为主机和变频器通讯,一个串口作为从机和触摸屏通讯,现在要通过远程GPRS监控以及操作PLC,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网友A:
触摸屏买的好一点,然后:
你可以通过触摸屏的透明传输功能操作PLC,你可以通过触摸屏的以太网做通讯扩展。

网友B:
如果拒绝花费资金购买硬件扩展和新增通讯端口,比如PLC主机的以太网通讯端口扩展模块,或者串口通讯扩展模块。那么,只能更改原有的通讯连接方案。
PLC主机只能通过一个串口和触摸屏以及变频器两台设备组网,比如组成RS485总线通讯系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拒绝花费资金购买硬件扩展和新增通讯端口,比如PLC主机的以太网通讯端口扩展模块,或者串口通讯扩展模块。那么,只能更改原有的通讯连接方案。
PLC主机只能通过一个串口和触摸屏以及变频器两台设备组网,比如组成RS485总线通讯系统。

大多数触摸屏都有多个串口,可以与PLC通讯的同时与变频器通讯,连通讯程序都不用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用的西门子S7-200PLC,一共两个串口,一个串口作为主机和变频器通讯,一个串口作为从机和触摸屏通讯,现在要通过远程GPRS监控以及操作PLC,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案没有?
扩展以太网模块或者扩展PROFIBUS模块!或者换成Smart 200系列PLC

网友D:
加个以太网模块比较实用。可以用第三方的以太网通讯模块,价格便宜些。

网友E:
这种情况我们为了稳定只能上以太网模块

网友F:
我曾经有一个项目,是和别的公司一起分包的。我的机器用了S7-200 smatr,自带以太网端口。而另一家公司是用的S7-200,然后那个真是不敢说了。三十多台机,后来全部加装以太网模块,一个模块好象是要2500元左右。
想到这个项目,看来你也只能是加以太网模块了。要不然,改成S7-200 smatr,这样还要便宜一些。

网友G:
200的通讯口是少了点。扩展通讯能力一般

网友H:
从触摸屏上解决,或换PLC才是最佳方案;

网友I:
通过触摸屏完成比较简单

网友J:
触摸透传

网友K:
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PLC剩下的串口连接GPRS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用触摸屏与变频器通讯,PLC剩下的串口连接GPRS设备。
如果本身控制变频器还有一些逻辑程序在里面的话,那么不建议触摸屏和变频器通信!还是加以太网模块或者换PLC较好!

网友L:
PN通讯好,可以用交换机,也可以路由,还能WiFi。现在的PN都是标配的。1200。用USS就受限制了。

网友M:
不知用无线是否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不知用无线是否能解决
无线!用什么协议透传?

网友N(2018-07-03):
可以价格串口模块,扩展出一个串口,通过背部总线的转出的一个串口,这种串口只支持PPI协议,连接触摸屏,或者编程电缆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