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上电无反应,测量整流出来的PN电压正常,24V小风扇不转,送修两次回来都一样,我也无从下手,我怀疑是开关电源部分电路故障,但士林那边两次检测都正常,而我这边却一直上电无反应,请问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A:
首先检查电源是否,其次检查驱动器参数,再看外围有没有控制其他地方

网友B:
有两个电源的   一个控制电源   一个主电源

网友C:
楼主标题整太长了,改下吧!

网友D:
是不是有连线没有短接

楼主:
但两次送修回来都是上电没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没有电路图,直接看我只能看出主电路的电源而已。。

楼主:
会是什么原因呢?为何两次送修回来都上电没反应

网友E:
没有图片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