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今天单位10KV供电线路因故障停电检修,启用备用800KW柴油发电机组进行发电。当10KV恢复供电后柴油发电机组却不能正常停机,于是检查发电机组的停机给定电压信号的电压正常,发电机组上的控制器也显示延时停机状态,但柴油发动机仍然高速运转而不减速停机,怀疑燃油电磁阀未断电关闭,测其电压已断开。因此怀疑燃油电磁阀卡住不能关闭燃油导致不停机的现象,采取手动切断燃油供给的方法强行停机,然后拆下燃油电磁阀经用柴油清洗重新安装试机一切正常。

网友A:
燃油电磁阀在哪里?
供油泵供油不是直接到燃烧室?

网友B:
高手就是高手,这点问题你都能想到,哇塞以后跟你学吧

网友C:
控制器控制PID控制给油量

楼主:
燃油电磁阀实际就是一停机电磁阀,它起到阻断燃油泵燃油的供给而达到停机的目的。

网友D:
断油停机,分析很到位

网友E:
典型的顺藤摸瓜……
也许我会直接从电磁阀开始。

网友F:
楼主那个燃油阀能方便上个图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典型的顺藤摸瓜……
也许我会直接从电磁阀开始。
排除法排查故障的方式用的比较多。

网友H(2018-01-08):
燃油阀接受发电机组控制器控制延时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