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opc通不成功

楼主(2017-02-06):
装上PC ACCESS和wincc通讯却不行。。是什么原因?但是wicc里面以已经有了opc了。。

楼主:
创建好opc通道后里面能找到s7-200的服务器,不能浏览服务器。

网友A:
S7200OPC组态时能连接上PLC不;你要添加PLC上去啊;然后将组态的项目保存;如果在OPC组态时启动了服务需要关闭掉

网友B:
OPC软件里面还有一个组件可能没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C软件里面还有一个组件可能没安装
opc里面就一个安装包,没见到有别的选择安装的项目啊?

网友C:
wincc软件构架太大了,进去后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找问题都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
在step7里面集成wincc后还能再添加opc通道不?

网友D:
看你贴出的图片,你在PC ACCESS中都还没有组态好,你先组态好,然后用PC ASSESS的TestClient来测试一下,看到变量的连接质量为Good 后再去设置WinCC。

网友C:
我今天试着用200 SMART的网口通讯 ,搞了半天也没连上

网友A:
200 SMART用的是S7 200 PC Access SMART的OPC

网友E:
楼主,到西门子网站找一找opc通讯资料看看。

楼主:
最近忙着找工作,等有时间了再研究一下。并把结果写出来。

楼主:
今天重装系统后,把所有的软件也都重装了一下。200的PLC 能和编程软件连接,保存项目后再用PC ACCESS连接就不行。wincc建立好OPC通道后还是不能和PC ACCESS连接。

楼主:
在用pc Access时200的编程软件是退出的。应该不是通讯通道被占用的问题。

网友F(2017-03-08):
若以后有需要加装或重装PC-ACCESS时,在“状态测试”过程中出现" An error has occured"的提示框,那么按照如下步骤应该能解决:
1、找到PC-ACCESS的安装目录。一般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用“记事本”打开该路径的文件,在[Registry]加一条命令语句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例如:
; Generic OPC Server Parameter File
; Siemens AG
;
[Registry]
; OPC Toolkit Server Registry information
ProgId        = S7200.OPCServer
ClassId       = {05D9ADF0-6815-4236-A656-538039182B08}
SymbolicName  = S7200 PC Access OPC Server
RegKey        = S7-200 PC Access
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2、在PC-ACCESS的菜单栏中选择“保存”按钮,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3.如果是64位操作系统就在Program Files(x86),可以通过桌面PC access快捷方式-属性,复制所在目录地址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以后有需要加装或重装PC-ACCESS时,在“状态测试”过程中出现" An error has occured"的提示框,那么按照如下步骤应该能解决:
1、找到PC-ACCESS的安装目录。一般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用“记事本”打开该路径的文件,在[Registry]加一条命令语句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例如:
; Generic OPC Server Parameter File
; Siemens AG
;
[Registry]
; OPC Toolkit Server Registry information
ProgId        = S7200.OPCServer
ClassId       = {05D9ADF0-6815-4236-A656-538039182B08}
SymbolicName  = S7200 PC Access OPC Server
RegKey        = S7-200 PC Access
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2、在PC-ACCESS的菜单栏中选择“保存”按钮,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3.如果是64位操作系统就在Program Files(x86),可以通过桌面PC access快捷方式-属性,复制所在目录地址来使用!
我的系统还是XP的。下午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以后有需要加装或重装PC-ACCESS时,在“状态测试”过程中出现" An error has occured"的提示框,那么按照如下步骤应该能解决:
1、找到PC-ACCESS的安装目录。一般为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用“记事本”打开该路径的文件,在[Registry]加一条命令语句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例如:
; Generic OPC Server Parameter File
; Siemens AG
;
[Registry]
; OPC Toolkit Server Registry information
ProgId        = S7200.OPCServer
ClassId       = {05D9ADF0-6815-4236-A656-538039182B08}
SymbolicName  = S7200 PC Access OPC Server
RegKey        = S7-200 PC Access
ConfigDataPath  = C:\Program Files\Siemens\S7-200 PC Access\bin\sopcsrvr.ini
2、在PC-ACCESS的菜单栏中选择“保存”按钮,那么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3.如果是64位操作系统就在Program Files(x86),可以通过桌面PC access快捷方式-属性,复制所在目录地址来使用!
我看了下那个文件,里面已经有该命令了。。

楼主:
现在有点怀疑两个软件不兼容。现在这个是V1.0 SP6。我再下个SP3的PC Access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SP6的版本和这个编程软件不兼容。换个SP3的就能用。。真的是搞不懂西门子。。

楼主:
经过重装系统,编程软件这些折腾终于算是搞定了。。

楼主: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PC Access软件老是在报错。。但是不影响运行。。顺便总结几点给那些和我一样的新手们:PCAccess安装好后出现不能和PLC通讯时请检查sopcrvr文件里的configdatapath=这个后面的盘符要与安装路径一致。然后从200编程软件microwin里面的文件夹project复制你保存好的项目到pc Access的project文件夹里,就可以在pc Access输入符号选项里打开了。。200的编程软件里面项目名称,符号表都得是英文的,不能有中文。

最后在wincc OPC服务下不能添加条目时可能是因为pc Access导入项目时生成的那个文件夹是中文的,在pc Access里改成英文并保存后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