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求“晨龙GW4028A锯床的电路图,并请教王锯条能运动却不能进刀的维修(却可快速上下升降),谢谢!

网友A:
或可了解一下进刀的原理;
或可参照类似设备的电路。

网友B:
我记得好像有个进刀限位开关。

网友C:
楼主上几张设备照片看看!

网友D:
是不进刀液压部分有问题呀

网友E:
进刀是液压控制的,有一个进刀液压阀和节流阀。

网友F:
检查自动电磁阀保险丝是否正常!攻进电磁阀电压是否正常!回油调速阀(速度调节开关)内有没有堵塞!更换自动电磁阀!回油阀、油管....附图仅供参考

网友G:
图纸上的标注有错吗? 个人感觉对的 工进的时候单向节流阀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检查自动电磁阀保险丝是否正常!攻进电磁阀电压是否正常!回油调速阀(速度调节开关)内有没有堵塞!更换自动电磁阀!回油阀、油管....附图仅供参考

这个图纸不是一起啊,怎么有手绘版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H:
呵呵   不一样 你好好仔细看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