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6):
最近要做一个用SMART-200PLC ,三菱MR-JE-60A的伺服做一个绝对值定位!但没接触过三菱的伺服,找不到控制伺服I/O,各针脚的接线定议的资料,和编码器接线定议,参数的设置。也找资料了,看不懂!找不到头绪!在此请教论坛的兄弟,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或资料,望指教,明示!

楼主:
大文件怎么上传

楼主:
链接:http://pan.baidu.com/s/1miBblwc 密码:z5fb

楼主:
不知道这样分享,会不会被看到其他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哎没人!!!!

网友A:
希望你做好之后,来给分享给我看看

网友B:
大把手册可以下载   自己要先找找

网友C:
编码器线是现成的
伺服手册很容易找到

网友D:
MR-JE-60A 没有绝对位置
可以用J4的。

楼主:
哦,打错了!就是J4的!请问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D:
这个如果你用三菱的PLC,那读取伺服的绝对位置有专用的指令。
如果用别的厂家的,那读取绝对位置需要做专门的通讯,关于通讯MR-J4-A的驱动器手册中没有说明,可以参考MR-J3-A驱动器里面的说明。

网友E:
传输带正常运行几个后突停求大神指点!

网友F:
看伺服手册就好了,讲的挺详细的,要学会看手册!

网友G(2019-08-09):
回复 网友D:
用三菱ABS指令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如果你用三菱的PLC,那读取伺服的绝对位置有专用的指令。
如果用别的厂家的,那读取绝对位置需要做专门的通讯,关于通讯MR-J4-A的驱动器手册中没有说明,可以参考MR-J3-A驱动器里面的说明。
用三菱ABS指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