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R2014S是怎么触发的

楼主(2017-02-07):
这个图里面的IR2014S我在3脚加正2脚加负下桥导通了,
可是2脚加正3脚加负怎么触发不了上桥呢?
请问哪位知道这光耦是怎么触发的?

楼主:
刚找到了时序图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贴

网友A:
HO和LO互补反向输出,SD是片选信号IN是PWM输入信号。但是按照标识来说,SD应该为低电平才是有效但是逻辑输出图指示的是高电平有效。我也糊涂了,求高人解答。 我说的也不严谨,SD是输出使能信号,在不使能时候HO和LO都为低电平输出。

网友B:
自举电路先要下桥导通给自举电容充电,才可以触发上桥

网友C:
上、下管由一组电源供电。下管先通,自举电容充电,上管才有供电条件。
静态时上管驱动无供电,无法导通。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咸工,IGBT栅源极电阻代换怎么代换的,原来的电阻是49.9千欧,我现在手里有513的和473的用哪种好,并且所有的栅射极都要换掉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咸工,IGBT栅源极电阻代换怎么代换的,原来的电阻是49.9千欧,我现在手里有513的和473的用哪种好,并且所有的栅射极都要换掉吗?
常用栅、射极并联电阻的电阻值为5k~10k。在此范围内选值都可以的。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咸工!

网友D:
列个逻辑真值表就知道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