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毂设备改造

楼主(2017-02-07):
有个设备改造的活需要对冲压设备进行改造增加机器人,还有喷涂那块,有这方面的专家吗我的电话13869593051

网友A:
其实就是增加机械手,配合原冲压设备和自动喷涂生产线来代替原有的人工操作方案对吧。
原冲压设备和喷涂生产线的电气控制箱,使用的是什么控制部件?是PLC控制器吗?如果是,改造需要涉及原有控制器的原始程序,需要获得原始程序,一旦原始程序被加密防止读取,更加麻烦。

所以说,技改工程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左右着工程的难度和进度。

网友B:
这种不看现场很难确定!
还是找周边的技术人员处理

网友C:
小笨熊做机器人的

网友D:
我们专业做机器人自动化集成,可以提供此项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