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7):
永磁同步电机中IPM与SPM有什么差别?
他们各自的特点是?
谢谢大家!

网友A:
不都是智能模块吗?

网友B:
SPM:表贴式永磁同步,结构相对简单;IPM:内置式永磁同步,结构相对复杂。但性能和功能更好。百度一下,这方面的区别就有了。

楼主:
又来删我的帖子,无语!

楼主:
???这个版主,居然不懂同步电机驱动调试,瞎删帖子!!!!!!!!!!!!!!!!!!!!!!!!!!!!!!!!!!!!!!!!!!!!!!!!!!!!!!!!!!!!!!!!!

楼主:
受不了!哎…………………………………………………………………………………………………………………………………………………………………………………………………………………………………………………………………………………………………………………………………………………………

楼主:
删我帖子的版主,过来聊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大版主也是懂的,但是有些版主就是不懂了,乱删帖子。

网友B:
回复 楼主:
永磁同步电机,是现在广泛使用的驱动元件。而且技术和工艺都在不断的发展。因此,需要关注它的动态,否则,过一段时间就可能被out。

楼主:
谢谢版主,版主不仅回复正确,而且一语中的。可惜我的另一个相关帖子被另一个版主删了。
当然,我在论坛发些帖子,不是为只求大家帮助,我的目的一是看看有没有独到的看法(毕竟,这里人才济济),一是分享给大家。
然而,帖子一删,我也就不愿意再重新发了。

网友B:
很想看到相关知识,像这类信息,可以发在驱动论坛。在驱动版具有针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支持,等我全部搞定,总结一下,发专栏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会继续关注的。不过最好是说明控制上两者有没有区别?也就是说IPM对变频器控制有特殊要求吗?

楼主:
第三代永磁同步电机,出现4极电机跑8极的速度,一是电机极性不是特别明确,一是电机厂家说变频器输出模拟量参数不对。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解决,将o1-03参数由1改为0,即以0.01%为单位改为以0.01HZ为单位。

楼主:
安川变频器驱动亨达永磁同步电机调试步骤:
点按^显示Par(参数设定模式)
将A1-02=6(PM用无PG高级矢量控制)
将A10-03=2220(出厂设定参数初始化)
将B1-01=2(MEMDBUS通讯)
将B1-02=1(默认值,控制回路端子控制)
将C1-01=30(加速时间)
将C1-02=40(减速时间)
将E5-01=FFFF(其他公司永磁同步电机必须为FFFF)
将E5-02=11(实际电机容量)
将E5-03=18.4(实际电机额定电流)
将E5-04=4(实际电机极数)
将E5-05=0.275(实际电机每相(电枢)的电阻)
将E5-06=20(实际电机d轴电感)
将E5-07=25(实际电机q轴电感)
将E5-09=0(实际电机的感应电压系数)
将E5-24=247(实际电机的感应电压系数)
将O1-03=3(以0.01HZ为单位)
点按^显示A.TUN进入自学习参数
将T2-01=1(PM的停止形自学习)
将T2-03=0(IPM电机)
将T2-04=11(实际电机容量)
将T2-05=380(实际电机额定电压)
将T2-06=18.4(实际电机额定电流)
将T2-07=50(PM电机的基本频率)
将T2-08=4(实际电机的极数)
将T2-09=1500(实际电机的额定转速)
将T2-15=1(PM电机自学习时的拉入电流值)
点按^键显示TunXX(我们的是Tun11),点按Run自学习,成功后显示End,退出,面板给定5HZ运转,正常后可以按正常方式运行。

楼主(2017-03-09):
传动轴安装不稳容易产生STO电磁失调报警
两拖两一个负载时,要共直流母线,不然减速容易报过电压

网友C: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

台湾宏绩 smart face F7-060MN的组态程序。我的QQ  34637978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用了,之前是接手别人的工程用的,现在连程序都没有了啊

楼主:
OL1报警,关闭对应功能,STO电磁失调报警

楼主:
N8_01,n8_02,n8_35,调节电机启动反转。

楼主:
苏州永磁同步电机5模式可以正常启动,但运行一段时间或高于45赫兹会sto电磁失调报警,矢量控制运行,电流非常大

楼主:
通过调节电机输出力矩,来达到电机负载的平衡。L7_01至L7_04调节

楼主:
L7_01调到150,否则负载启动饱经STO

楼主:
回复 楼主:
30,50,0

楼主:
台威第二次采用主频率,从力矩模式,停机时反正异常

楼主:
11,18.6,4,0.456,11.41,12.52,0,227.6

楼主:
龙带安装不好,导致自学习总是不成功

网友D:
STO是不是step out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失步也对的,安川手册上说法是,电磁失调。

楼主(2017-04-28):
台威驱动同步电机只能开到6000转,电流满了,电机是100赫兹的亨达

楼主:
低负载情况下,100赫兹两极化比较严重,50赫兹启动冲击较大,不够平稳。

楼主:
台威驱动永磁同步电机,49赫兹时输出电压只有300伏,拉平控制输入电压接反了

楼主:
基础参数
H0.03=1
H0.06=50
H0.08=50
H0.10=30
H0.11=40
H0.18=1111(自学习完成后改成0101)
HA.01=1.5
自学习参数
H3.00=11
H3.01=50
H3.02=1500
H3.03=400
H3.04=18.6
H3.14=12(自学习,脱掉负载)
驱动参数
EF.01=50
EF.02=2
通讯参数
Hb.00=5
Hb.01=2
Hb.02=1(龙带1设为1,龙带2设为2,龙带3设为3)
拉平方式(原则上不用):
小电流的AO接到大电流的AI;
小电流的变频器8.07改为4;
大电流的变频器4.11改为1;

网友E(2021-02-22):
这个很有意义啊,希望多点人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