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7):
一直解不开这几个疑问,书上面说驱动脉冲是加在IGBT的基极控制输出,但这样输出的不是方波吗?事实上变频器输出的不是正弦波吗?还有电容的充放电又是怎么样?

网友A:
加在马达上面的电压本来就是方波,不信你用示波器测试;注意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我理解的PWM脉冲信号其实就是CPU发出给IGBT的驱动脉冲信号???如果这两者不是同一个我完全想不通了。。。

网友B:
dsp不能直驱igbt都是经过缓冲器加光藕隔离矩形脉冲电压通过电感才变成近似正弦的电流

网友C:
变频器输出是用方波模拟正弦波,方波的宽度不断变化的

网友D:
   楼上说得对,PWM波形是等幅不等宽的脉冲方波,通过感性负载等效于正弦波,应用的是面积等效原理。请楼主找点资料看看吧,三言两语也说不透.
  IGBT把控制极称为栅极。主回路滤波电容仅仅起到滤波作用.SPWM信号控制的是IGBT而不是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层主的耐心回答,感觉我的学习之路还很漫长,那驱动脉冲指的就是PWM脉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觉道路还很漫长,要懂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