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伺服选型

楼主(2017-02-07):
现有两台机械用A系列定位模块A1SD75M3控制MR-J2-10B伺服通讯,如果换伺服系统,不换定位模块和改程序,可以吗,有三菱那种型号可换。

网友A:
这个不是普通的脉冲伺服,是通讯型的,定位模块和伺服之间通过总线连接的
单独换伺服不行的,现在新款的J4-B或是JE-B都是光纤的接口

楼主:
可有别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