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7):
今天打开还未通电的设备电气柜,在接线的时候偶然发现从负载隔离开关引下来的地线表皮有烧焦的痕迹,地线是2.5平方,由于这个柜子未通过电,我第一反应就是估计这几天有做个电焊的工作,后检查了下,发现设备上是有焊接痕迹,现在担心会不会大电流把PLC电源给击穿了,PLC接地,伺服接地都没断开,哎。。。。。。。。。。。。。。。。。。。

网友A:
呵呵,这个状况只能祈祷了,没事算你运气好

网友B:
关注楼主给设备通电后结果。

网友C:
没事!
有事就只能说运气差了!

网友D:
这可能要看电流流过的回路了;
控制器没有通电,其他情形的可能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我们这焊接作业地线必须接到焊件上,禁止乱搭设备

网友F:
焊接的地线不能乱打的

网友G:
这就是“黑焊工”我们单位经常有这样的事!

网友H:
焊接地线搭错很容易引起电气故障

网友I:
这个说明贵厂管理乱,焊把线不能乱搭接在电气柜上,会导致电气事故的。

网友J:
见过几次以为这样烧坏电缆的了

网友K:
应该是焊机地线就近了,在焊件是用柜体做了接地,造成接地线通过了大电流

网友L:
希望别搞到其它电气故障

网友M:
我也发现过地线烧坏的问题,都是焊机地线没搭好的问题

网友N:
这样的事情我们这里也发生过,把线都烧了,后来换线的。现在焊接我都让挂在焊接点上的。

网友O:
应该没事,只要你的PLC地线没有做电流回路

网友P:
焊机地线没有接好造成的。

网友Q:
有可能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E:
我们这焊接作业地线必须接到焊件上,禁止乱搭设备
有电气柜,传感器的地方要特别注意

网友S:
上次把我光栅烧坏两对,修就花了好几千!

网友T:
先把问题反应给相关领导,别到时出问题了背锅

网友U:
首先把故障拍照反馈给领导并告知上电可能的危害,由领导决定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