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7):
家在农村,没有自来水,买了一个不锈钢桶用来储水,距离家里有200M。每次抽水的时候不好判断有没有抽满。或者有时忘了导致溢出。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方案来检测水位。以便以后回家再搞成自动抽水的装置。

网友A:
用浮球,加微动开关,微动开关控制交流接触器,这是最便宜的方法。

网友B:
用液位开关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距离太远了布线也很麻烦啊

网友C:
不锈钢桶搬迁至房屋附近。直接人工视觉监控水位。

网友D: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是觉得200m的距离比较远,水位控制的可靠性则要高一点,或者需还有其他的辅助措施。

网友E:
浮球开关十电接点压力表,个人觉得可行

网友F:
自己可以DIY 一个电子三极水位计来控制。

网友G:
离家200米,应该是在水井的位置,在水桶加一个浮球开关控制水泵就可以。

网友H:
单片机485通讯,DIY

网友I:
这个要看水泵离水箱有多远了,如果近的话用一个电缆浮球液位开关就可以了,那个触头是10A的,应该可以直接控制水泵,家里用水泵一般就750W吧。这样还可以变成自动控制。

网友J:
水银浮球开关,简单便宜实用

网友K:
楼主是不是想弄个无线的?那较楼上各方案都贵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但是距离太远了布线也很麻烦啊
控制器放在水井附近不行么~ 浮球开关控制最便宜的方式了

网友M:
市场上面有专门用在抽水上的浮球,高位停低位抽,可靠性很高的,还便宜

网友N:
利用电子的,就两根电极就可以啦!带个接触器。

网友O:
     在不锈钢水桶上装一电缆液位浮球阀,水桶进口装一电磁阀,然后再在水泵出口处安装一个压力开关(压力开关进口处需安装止回阀);通过液位浮球阀控制电磁阀的开和关,使管道内产生一定水压力来控制压力开关的动作;利用压力开关的开和关来控制水泵电机的自动启动和停止。像这样可以不用远距离布线也可基本满足楼主的要求。个人想法,未验证,仅供参考。

网友P:
在不锈钢桶内安装一个双球浮球开关,上下限都可控制,这样可以保证正常水量供给。
如果井内的水不存在会被抽干,或者被别人打干的情况下,就不用考虑电机干抽的而烧电机的现象,否则需要在井里也加个水位下限的检测来保护电机。
至于200米距离,拉根电缆吧,其它方案只会使成本更高,没有比这还低成本的方案了。

网友Q:
看楼主3楼的回复,怎样检测不是问题,问题可能在资金的匮乏,200m远吗
看顶楼要求,好似不考虑缺水
如果这样就很简单
在水罐进水口装一个浮球式阀门(水箱里常见),在水泵出水管路上装一个水流开关,人工启动水泵,水流开关停水泵。

问一句,水罐一定要离水泵200m远吗,不能将水罐安在水泵附近吗?

网友R:
用浮球开关

网友S:
可以使用液位控制开关来实现低水位起泵和高水位停泵的控制。都是控制线,钱不会太多。要是采用无线控制方案那成本就太高了。

网友T:
能不能用时间继电器来控制水泵?就是快没水了,你打开水泵开关,规定时间后水泵自动断电,时间自己算好大概多久装满。

网友U:
无线的淘宝有,几百块钱

网友V:
如果楼主有动手能力可自己装配,用电极(甚至用电线)配最简单的三极管电路就可达到目的了,我是实践过才有此建议。

网友E:
用自吸泵的话只要在水箱端安装一个浮球开关就可以了,看说明自吸泵自带压力开关的,不用在布线的。效果就不知道了。

网友W:
这个应该加个浮球开关就能解决

网友X:
既然你说农村的,就说明电机电源线从你家里拉出去的,水罐子在你家里,这个就是一个水位检测开关和一个按钮+接触器解决的事情,水位检测你就买那种不锈钢浮球液开关甚至那种十几块钱的鸭嘴开关均可,饮用水建议不锈钢浮球液开关:事涉饮用安全

网友Y:
告诉你一个大胆的方法:利用漏电保护器的TEST功能,加一个电阻悬置在桶内的高水位处,待到水位和电阻接触时,漏报便动作断电。

网友Z:
水箱和水泵的距离很重要,它们之间如果距离很远,那控制泵的电气呢?在哪呢?其实我认为浮子开关最省事。而且皮实耐用。很适合家庭。

网友AA:
质量好的浮球开关,估计就行。

网友AB:
装浮球最实际

网友A:
一根线都不想布的话,想实现自动控制没门。最廉价的就是浮球

网友AC:
用浮球最省事!

网友AD:
回复 网友Y:
你这不光是胆大了,简直就是胆肥了,漏保能可靠动作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