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母线电压低吗?

楼主(2017-02-07):
伟肯22CX4G2||输入两相390v电源,测得直流母线电压422Ⅴ,这正常吗?.

楼主:
22CXS4G211

网友A:
应该不正常,电压512V以上。

网友B:
不知是不是可控硅整流桥,如果是你接两相380V是不行的,整出来的直流电压是达不到530V的

网友C:
低了。应该是:输入电压乘以0.9,再乘以1.35就差不多。你现在这样,说明,第一,可能是整流桥有损失,第二,可能是母线电容器漏电,充不满。
连续通电数小时以后,看看电压是否升值,否则,查毛病。

网友D:
放了很久没用过的?

楼主:
很久沒用,输两相升压到400v,直流可到470左右,液晶屏显示英文看不明白

楼主:
显示内容,按绿键沒反应

楼主:
有明显清脆吧哒接触器吸合声,风扇正常

楼主:
哪位老师有这个中文说明书?伟肯22CⅩS4G2il

网友E:
慢慢通电多待机一段时间
电容不行了?

楼主:
输入三相414Ⅴ,直流电压497Ⅴ,显示屏左角显示U1和一排英文,任何按键没反应。

网友F:
最少500以上

网友G:
测下大电容容量可能有不够容量了。

网友H:
当年这个也是比较大的牌子,现在就少见了,手册现在不好找

楼主:
用小整流桥给电容充电

楼主:
回复 楼主:
输入两相390v,电容两端直流542Ⅴ,这样可以确定两个电容是好的吗?急求指教

楼主:
回复 楼主:
标的2200uF,实测一个1890,一个1940

楼主:
回复 楼主:
分别测两个电压,一个274v,一个270Ⅴ,总电压测574Ⅴ

楼主:
回复 楼主:
544v,写错了

楼主:
544v,写错了

网友C:
很久不用的变频器,通电不能一步到位。要慢慢加,直至电压正确且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