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卓圆锥破碎机电控柜小问题,大损失

楼主(2017-02-08):
我们选矿车间有两台美卓的圆锥破碎机,其中一台前几天铜瓦被烧坏,造成停产7天,而且铜瓦价格昂贵,供货周期很长。
领导要求协助他们检查处理,圆锥破碎机有一套润滑油系统和液压系统,据描述这次烧瓦是因为操作工忘记开风机使润滑油高温造成的,我感觉不对,电工没说实话,油位、油温、油压都有联锁点在主机启动回路里,即使风机不开,油温保护也应该起作用,
KA0802/0803/0804分别是油位、油压、油温保护继电器

楼主:
由于风机控制回路除了旋钮、电机保护断路器辅助触点、润滑油泵运行状态继电器触点之外,还有油温控制开关,在开机初始,风机并不运转,所以操作工如果不负责任就会疏忽,这次高温停机保护开关又有故障,所以造成本次设备事故,我让电工把风机控制回路除油温开关之外的部分加入一个中间继电器,作为风机启停状态联锁串入主机启停控制回路。
Q0703是风机的电动机保护断路器辅助点,S0901是风机启停旋钮开关,KM0701是润滑油泵运行接触器辅助点

网友A:
很好,思路清楚,有图有说明,技术改造就得这样

网友B:
增加报警指示灯,以及喇叭,

网友C:
也许被短接了!现场经常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报警指示灯,以及喇叭,
在筛分工序,噪音太大,蜂鸣器警示灯都有,效果不大,我更倾向于从设备想办法。

网友D:
这个系统好像本身就有点问题啊,设备备件本身就贵,购买周期也长,那么电路控制应该就是启动是时候先散热同时设备启动,第二道保护才是停机。人员总归有失误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系统好像本身就有点问题啊,设备备件本身就贵,购买周期也长,那么电路控制应该就是启动是时候先散热同时设备启动,第二道保护才是停机。人员总归有失误的时候。
散热风扇除了受开关控制,还有温度检测控制,其实第一道就是风机启动,第二道是停主机,我已经让电工找温度、压力开关型号,除了找到现在问题之外,再增加这个风机运行状态联锁点。

网友E:
铜瓦被烧坏说明是缺少润滑油,所以我感觉应该是监测油压、油温很重要,油温高了也会造成铜瓦损坏,所以要冷却油温,冬天还好、夏天环境温度就高,控制油温我感觉重要,油温可以实现电气控制,设定油温温度,当超过设定温度值就报警保护。铜瓦损坏一般是油压、油温、油路不通所致。

网友F:
赞同楼主的做法,只有找到故障的根源并对其缺陷进行完善和改进才能真正解决本质问题。

网友G:
按照图纸来说
我感觉是控制回路是不是被短接了?
3个控制点是串接的
按说不应该!

网友H:
根据现场情况,从电气上采取可行的措施,有时能够起到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图纸来说
我感觉是控制回路是不是被短接了?
3个控制点是串接的
按说不应该!
现场已经被破坏,改完控制回路之后电工跟我说风扇用手动不用自动的原因是开机时如果不手动启动风扇,随着油温上升(45℃应该启动风机)在风机还没启动时,油压就会下降造成主机保护停机,所以他们就一直是风扇和主机同时启动,这样如果短接,应该短接的风机控制有关的那个温控开关,不会短接主机停机有关的那个。
如果他们描述的故障现象属实,那么有可能是45℃那个温控开关坏了或者是齿轮泵有问题,油温稍高就会造成供油压力下降,但是后一种情况可能性很小。买回来配件,我一点点给他弄,原型总会现出来,老外撒谎也是挺厉害的。

网友I:
技改是一方面,每次检修都要对保护做动作实验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按照图纸来说
我感觉是控制回路是不是被短接了?
3个控制点是串接的
按说不应该!
现场已经被破坏,改完控制回路之后电工跟我说风扇用手动不用自动的原因是开机时如果不手动启动风扇,随着油温上升(45℃应该启动风机)在风机还没启动时,油压就会下降造成主机保护停机,所以他们就一直是风扇和主机同时启动,这样如果短接,应该短接的风机控制有关的那个温控开关,不会短接主机停机有关的那个。
如果他们描述的故障现象属实,那么有可能是45℃那个温控开关坏了或者是齿轮泵有问题,油温稍高就会造成供油压力下降,但是后一种情况可能性很小。买回来配件,我一点点给他弄,原型总会现出来,老外撒谎也是挺厉害的。
楼主能把整个系统的工艺控制要求分享一下,最好有图纸,好学习下

网友K:
楼主可以加2个温度开关,一个温度开关提醒操作人员注意报警,不停机。
第二个温度开关设置为停机温度,直接停机。
仅供参考。

网友L:
通常这样的铜瓦是强制润滑的,保护设计还是比较完善的,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也许被短接了!现场经常会这么干。
这个有部分维修人员就是如此蛮干滴

楼主:
回复 网友K:
本身就是这样的,美卓的配套控制柜还是不错的,他们的破碎设备口碑非常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强制润滑的,而且各种保护都有,唯独风扇的控制除了旋钮、油泵启动之外还有温度开关,他们避开了这个联锁,现在就是甩开温度开关,把风机的是否投入(不是运行)作为主机开机的一个条件,技术上没什么,很简单,只是工艺方面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