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编程中要用到DSZR回原点指令,有没有哪位有单独的测试好的程序交流一下。

楼主(2017-02-08):
李老师的视频中没有这个的解说,ZRN的倒是有,这次ZRN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几个月以前弄三轴机械手的时候用到过,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B:
这就是一个指令,启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只是这个指令需要两个信号,一个近点狗信号,一个来自伺服的零点信号。

网友C:
这个指令很简单的好吧

楼主:
这个回原点和1PG的设定有点像,不是简单的启动,要设定好很多参数。

网友D:
有试验台试一下就知道了 应该不难的

网友E:
这个就是2个方向极限+近点狗信号,按照指令要求接好线直接驱动指令即可

网友F:
急招数控PLC编程工程师傅

网友F:
联系人:熊小姐,15979955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