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请问有哪位高手遇见过我这种情况或能够帮助解答,谢谢大家了
使用8针线缆,连接正常,也能够正常通信。我是直接传程序刷屏。前面都正常,总是到后面,触屏出现“传送”提示,显示传送数据后,触屏黑屏后恢复到开机界面。怀疑不是通信和线缆的问题,可能出在GP设置上,不过也尝试修改GP设置,但是问题总无法解决。有哪位高人能够指点下,谢谢啦!

楼主:
第一种工程管理器下可以打开程序并进行编辑,第二种工程管理器下无法打开程序,提示“由未知编辑器建立的画面”,不知道是不是编辑的程序本身有问题,但是屏幕是GP270L没错。

网友A:
提示连接的型号与你软件里设的型号不符;

楼主:
请问这张图片,检查GP版本,应该是从GP触屏读出的信息吧?如果是,证明触屏型号的确是GP270,
那么我在第二张图中可以读出程序的画面,请问在此能查看程序中设置的GP型号吗?如何查询?

网友B:
程序设置的机型与连接的机型不一致

楼主:
谢谢,我去尝试更改GP270S/GP270L试试看能不能成功。

楼主:
我更改了程序设置机型为GP270S/GP270L/GP270S纵式/GP270L纵式, 都不能传送成功,可以确定的确是程序设置的机型与连接的机型不一致 。但是在传送过程选择GP型号时只有GP270一项可选呀。并且我的触摸屏也的确是GP270的屏呀。请问各位高手何解?

楼主:
我通过软件,检查GP版本,得到的GP机型:TP270. 版本:V1.20b
TP270机型应该就是GP270吧?
读取GP设备信息都可以读取,就是不能刷屏,着急呀

网友A:
哈哈,可能你的屏是PROFACE给PILZ定制的;

网友A:
看到区别了没?

楼主:
如果真是版主所说的是定制的触屏,那有什么办法刷屏吗?像西门子的TP可以更新OS固件,这个屏有办法改变它们检测到的型号吗?
我这里有好几台这种老屏,我试过两台都是这种情况。
谢谢版主指教

网友A:
呵呵;PROFACE本身是没有PT270的,如果是给pilz公司定制的,也许你应当找pilz对应的软件就能使用了;

楼主:
 Pilz的软件就更加冷门了!
谢谢版主的指点,我上网尝试搜下Pilz的软件。
非常感谢!

网友C:
不是提示没有上载信息了?
你还能上传出来?

网友A:
呵呵;不是上载,是更新屏的系统;
楼主用的是定制的,所以可能PROFACE软件就不支持对应的硬件了;

网友D:
楼主能帮忙发给我这个软件吗???
1336979014@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