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检测

楼主(2017-02-08):
最近修的机器老是返修,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机器修好以后除了看输出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带负载(1.5kw电机)电流检测正常,还需要看什么数据,希望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返修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呀,很多变频器带小电机是测试不出来的,还有重点要检查驱动电流。。。

网友B:
要查找损坏器件的原因。

网友C:
关键带足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便留个联系方式么,我想跟您请教一下怎么测驱动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谢谢您的指教,不过好多时候测不出问题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请问您说的是带大电机么

网友C:
回复 楼主:
输出电流能达到铭牌上的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除了带大电机,加大负载之外还有别的办法让电流达到变频器的最大电流么

网友D:
看来挺复杂的维修,学习一下!

网友E:
你运气差吧,哪有经常返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运气差,而是水平低,尤其是遇见查不出问题的机器返修率更高

网友C:
回复 楼主:
用大功率电阻

网友F:
老化测试   或者经验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接触过,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向您请教一下吗

网友G: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在哪里?维修得找到问题原因,彻底去除故障因素。实际维修大多数情况不可能带满负荷试运行的。只要你的电路合格了,输出就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啊,您说的没错对于一些明显的故障一般是补返修的,可是对于一些故障有时报,有时不报,或者直接测不出问题来,对于这样的情况就只能打电话问客户了,然后凭感觉修,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测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