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我公司一台灌装机经工人反映有时限位开关会失灵。之前的限位开关是接在PLC上的,现在我想再安装一个限位开关直接接到伺服驱动器上,请问哪位兄弟知道信捷DS2-45P5-A伺服驱动器正反转限位接哪几个端子?求教

网友A:
信捷驱动器说明书到官网下载一份看了再说;

网友B:
开关失灵,如果是开关本身问题,可以换个开关
如果只是伺服上再装个开光,那伺服碰到限位了,PLC并不知道,PLC会继续执行定位相关的控制,只是伺服报警不懂装。

楼主:
我的意思是弄个双限位,这样保险一点

网友C:
这个一共6个输入端子,SI1-SI6,都是自定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共6个输入端子,SI1-SI6,都是自定义的。
我用的信捷伺服电机很多,的确是如此设定的,版主看来用过信捷伺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共6个输入端子,SI1-SI6,都是自定义的。
我用的信捷伺服电机很多,的确是如此设定的,版主看来用过信捷伺服

没错,是用过,但不咋滴,13年有两套想用模拟量控制,哪知干扰太大,就算把输入口直接接0v也有30多mv的电压,后来只好把PLC换成晶体管的了,还好信捷可以直接使用脉冲控制速度

网友E:
说明书上有

楼主:
我公司买的二手货,什么资料都没有。放了几年都没用上,从去年年底才开始用。不过现在已经弄好了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