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当接近开关没有信号时,变频器要停机

网友A:
这还不容易?接近开关信号接变频器的开关量输入,并将此端口参数化为停车命令。正常状态下,信号为高电平,信号消失,激活停车命令,即满足要求。

网友B:
设置变频器的启动/停止由外部端子信号控制,用接近开关控制变频器的外部端子信号接通或断开就好了

楼主:
接近开关有三根线,怎么接线。本人新手求大神指教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使用中继过渡一下吧,接近开关控制中继,中继接变频器端子

网友D:
看看变频的说明书,

网友E:
第一:设置变频器外部信号控制运行停止。第二:接近开关控制中间继电器。第三:变频器控制运行线接到继电器常开组。

网友F:
改为三线制,或设个故障点不就行了吗

网友G:
请详细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接近开关有三根线,怎么接线。本人新手求大神指教
居然这样,那你得详细点说明变频器品牌型号……

网友I:
接近开关的电压,输出类型等都有关系,联系加中继解决。

网友J:
接近开关加中间继电器再去控制变频的启停不难吧,看看手册,就是一个开关量信号。

网友K:
变频器一般都有24v电源,将接近开关直接接上,信号线接控制启停的端子。根据实际情况选用pnp或是npn接近开关。

网友L:
通过继电器转换一下会好些

网友M:
想要准确的接线方法,你给出变频器型号和接近开关型号吧?

网友N:
根据变频器的型号定,二线还是三线的,NPN还是PNP的接近开关。

网友O:
引用 网友C:
使用中继过渡一下吧,接近开关控制中继,中继接变频器端子
建议如此做:因为接近开关输出电平与变频器不一定一致,用继电器隔离则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O:
老大,接近开关有继电器输出的型号啊

网友Q:
这个问题问得含糊,第一你是接近开关不会还是变频器不会,第二,你变频器自己先学习一下在问

网友R(2017-03-27):
NPN常开型黑接信号输入24U粽正,蓝负COM即可,C0M默认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