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因手贱,将前人的程序下载到了触摸屏里,后来才发现里面设了个密码,现在在软件里已取消了密码可还是下载不了程序。三菱客服说必须要将触摸屏返到供应商那里重新做系统才行,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啊……

网友A:
如果能用软件连上,试下重新安装Boot OS,相当于将触摸屏初始化。

楼主:
可以用软件连上,源程序也是有的。。重新安装Boot OS是指在电脑里面安装吗,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软件连上,源程序也是有的。。重新安装Boot OS是指在电脑里面安装吗,谢谢了!
给触摸屏下载程序的界面有选择项,仔细看一下。

楼主:
好的,已可以了。谢谢

网友C:
安装Boot OS,就像把电脑硬盘格式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一样;

网友D:
这个三菱客服的实际操作少吧。

网友E:
客服也不一定解决所有问题。

楼主:
确实,事实证明了客服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