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包装机打标机上的,原来是三根线,故障就是指示灯常亮,没有开关输出,找了个备件是五根线的,接了5Ⅴ电源,指示灯也亮,就是接近没反应,也找不到资料。

楼主:
找了两个都是五根线,接电源都没反应,指示灯常亮,难道都是坏的?

网友A:
说明了三根线的功能,还有两根线没说明是什么用的,不解

网友B:
是不是五线得得接线不一样

网友C:
不是还看得见型号,查一下啊!DC+ DC- COM OFF ON ??

网友D:
看照片是红色 5v
       黑色 gnd
       白色 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是红色 5v
       黑色 gnd
       白色 输出
三根线的知道,五根线的不知道

楼主:
五根线的是用在这种打码机上的,最下面那个插针五根线都接上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网友E:
第一个是NPN型接近开关,后面五线的应该是光电开关,但是没有查找到资料。

网友F:
原来用的这种三线的很普通的,很容易找的;

网友G:
没见过这样的接近开关,楼上说的应该正确吧!

网友H:
9楼的我用过。我用的漫反射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I:
三根线的多啊

网友J:
5线的金属接性开关比较少见,2、3、4比较多。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照片是红色 5v
       黑色 gnd
       白色 输出
三根线的知道,五根线的不知道
红的接+,其它的一根根试触COM看有什么反应,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L:
5线的是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D:
5线的我也怀疑有常开常闭点的区分。

网友M:
能找见电源线就知道怎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三根线的多啊
三线的是多,但都是10-30V电压的,这个是5V,而且是磁感应的,金属感应的不行,已经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
谢谢,差不多,电源对了,信号线好象不是简单继电器开关,因为有电压输出变化,应该是晶体管输出,经过反复换线测试,成功了。

楼主:
我还拆了这种蓝色的,型号一样,但是不成功,指示灯有反应,但是铁也有反应,上面有个螺丝也感应到了,而且执行动作也不对

楼主:
标的这个红色5v白色输出根本就不对,根本就没有白色线,红色对黑色没有电压,棕色对黑色才有,东西质量差也就算了,标注还是个错的,真坑。

网友N:
图1是欧姆龙的 图二在欧姆龙官网没有找到 不知道是啥·

网友N:
楼主 你弄好了啊? 什么结果啊

网友O:
楼主能够反复核对而测试成功,值得高兴;
顶楼第二个图的型号,我没有搜到,可能是我看错了。

网友P:
去机电市场买一个一样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 你弄好了啊? 什么结果啊
结果就是正常打码了,接近开关感应到磁铁时停止,与包装速度同步

网友Q:
应该是识别磁铁N,S极

网友R:
说明你那个接近开关不是干接点输出,是电压输出。

网友S:
坑爹的产品
还有认为是欧姆龙的,有看出光电的

网友T:
清下电路板上的线路 大概就知道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坑爹的产品
还有认为是欧姆龙的,有看出光电的
幸好没指望采购,采购去机电市场买了,欧姆龙的,200多一个,一看电压就不对,网上也找不到,只能联系设备厂家,估计价格不会便宜

网友U: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坑爹的产品
还有认为是欧姆龙的,有看出光电的
幸好没指望采购,采购去机电市场买了,欧姆龙的,200多一个,一看电压就不对,网上也找不到,只能联系设备厂家,估计价格不会便宜
找才购买也可以,但是你要把技术要求给他讲明白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U: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坑爹的产品
还有认为是欧姆龙的,有看出光电的
幸好没指望采购,采购去机电市场买了,欧姆龙的,200多一个,一看电压就不对,网上也找不到,只能联系设备厂家,估计价格不会便宜
找才购买也可以,但是你要把技术要求给他讲明白了才行
坏的那个给他了,上面标注电压5V,买回来的12-30V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坑爹的产品
还有认为是欧姆龙的,有看出光电的
幸好没指望采购,采购去机电市场买了,欧姆龙的,200多一个,一看电压就不对,网上也找不到,只能联系设备厂家,估计价格不会便宜
这就是厂家玩的一个篡,了解其工作特性,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近接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S: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坑爹的产品
还有认为是欧姆龙的,有看出光电的
幸好没指望采购,采购去机电市场买了,欧姆龙的,200多一个,一看电压就不对,网上也找不到,只能联系设备厂家,估计价格不会便宜
这就是厂家玩的一个篡,了解其工作特性,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近接开关。
5V电源的磁感应开关,不好找。

网友U: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S:
坑爹的产品
还有认为是欧姆龙的,有看出光电的
幸好没指望采购,采购去机电市场买了,欧姆龙的,200多一个,一看电压就不对,网上也找不到,只能联系设备厂家,估计价格不会便宜
找才购买也可以,但是你要把技术要求给他讲明白了才行
坏的那个给他了,上面标注电压5V,买回来的12-30V
这样的采购有点任性,只要是不符合使用要求的直接退货,不凑合使用,慢慢地他们就能注意了

网友V:
看来是比较难找啊

网友W:
之前见过四线制的,五线制很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