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各位大师,我现在有两个电机,都带变频器,一个是牵引电机,一个是被动拉的电机,牵引电机拉动被拉电机放料,被动电机没有刹车,知道使用张力控制的方法来做,可具体不知道怎么使用,用哪个品牌的变频器呢?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卷绕专用变频器,我们的产线都是SSD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不可以详细介绍下,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手,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平时只参与维修,没有关注过设计,楼主这是要开发呀,应该有所基础吧,在论坛里搜下材料,我了解的也就皮毛.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要做什么生产线,直接案例配置

网友C:
你选好电机再说吧?变频器可以选安川  东元,推荐你上面两种,功能简单容易上手,但是需要另外加张力控制单元,如果选SSD就可以只要两台变频器就可以了?你要的功能很简单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其他设备关键??

网友D:
选伟创的吧,伟创有一款机器叫做动力放线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E:
被动电机变频器,没有刹车电阻,这样的卷绕控制,首先要把两个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连在一起,叫做共直流母线。然后,电动的那个变频器系统,恒转速控制,制动的那个变频器系统转矩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