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力控制

楼主(2017-02-08):
各位大师,我现在有两个电机,都带变频器,一个是牵引电机,一个是被动拉的电机,牵引电机拉动被拉电机放料,被动电机没有刹车,知道使用张力控制的方法来做,可具体不知道怎么使用,用哪个品牌的变频器呢?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用带张力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B:
有专用的收卷和放卷变频器。品牌就不讲了。

网友C:
都可以的,建议增加单独的张力检测单元,变位检出或者LOADCELL都可以

网友D:
简单的张力控制可以用线性电阻,然后将模拟量值给变频器。

网友E:
张力控制有专用的变频器型号,要性能好还要带编码器运行,收放卷控制国产的有汇川MD330,正弦303等现在在塑料行业用的比较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详细的介绍下吗?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张力检测单元是什么单元呢?

网友C:
比如重量检测原件loadcell比如线性电阻关联杠杆臂,方法很多原理一样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有时间的话,下载个汇川的手册看看,比较详细,实际使用效果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F(2018-01-29):
张力控制器生产厂家请认准广州铭业电子,行业领先品牌,产品畅销世界各国,铭业电子15年专注优质张力控制器等, 选型、报价、订购服务热线:020-38481340。相关资讯,关注广州铭业电子官方网站:www.gzmingye.cn。

网友G:
伟创AC90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