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需要测链速,要再安装一个编码器,可是电机上已经安装了一个,要想再装一个自己测速用,怎么装呢,新人求解答

网友A:
编码器按外形分为两种,有轴型跟轴套型,不知道你当前装的是哪种,看看另外一种能否同时安装在一起。

网友B:
你这空间还有
再套一个上去吧!

网友C:
有一种空心轴编码器

网友D:
精度要求很高吗?不高而且转速也不是很快的话,可以考虑用接近开关测速,安装上会容易些。

网友E:
如果你要省钱直接用一个直流测速电机就可以,再用一个显示屏就可以看速度,安装好要校正一下

网友F:
这么长的轴,直接再套一个空心轴的
当然也可以在电机风扇端再加装

网友G:
是否可以考虑把编码器信号再分一路出来用。

网友H:
测速可以采用增量脉冲型的,这个轴与已安装好的编码器中间还有很长的距离,可以再装个增量全空心通孔的编码器在上面测速

网友I:
用空心轴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J(2017-04-29):
空心轴增量型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