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2-08):
现有一台0.8KW的直流并励通风电机,因运行时电流太大,导致碳刷线容易烧毁,想直接改成串励运行不知可行?或者有其他什么办法解决?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不了解是否可以改变。
电流是否在额定值内,碳刷线烧毁是什么样的状态。